2D线画在所有层问题

楼主(2013-08-08):
2D线画在所有层是不是会被挖空?我有一个板子在所有层有一个2D线画的长方形,板子做回来后被挖了一个洞.

网友A:
一般2D线放在所有层的话会认为是板框,那你为何在板子上的所有层用2D线画长方形呢?这样还会在出GERBER时出错。

网友:
如果在板子中间用2D线在所有层画了,但是如果没有画KEEP OUT的话,应该不会啊,最少板厂会问一下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2D线放在所有层的话会认为是板框,那你为何在板子上的所有层用2D线画长方形呢?这样还会在出GERBER时出 ...

是从CAD直接导进来的,本来是给触摸按键的大焊盘做定位用的,后来忘记把2D线的层改了,做回来的板子就在焊盘的中间挖了一个孔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从CAD直接导进来的,本来是给触摸按键的大焊盘做定位用的,后来忘记把2D线的层改了,做回来的板子就在焊 ...

导入的 CAD 应该专门给一个层, 不应该直接放在 All 层, 这样很危险.
我一般都是放在 Layer 7 和 Layer 8.

网友B:
典型的出Gerber后不检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典型的出Gerber后不检查

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,在CAM350里看不出来会被锣空一块,也有可能是导出gerber时设置有问题,这位兄台请指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,在CAM350里看不出来会被锣空一块,也有可能是导出gerber时设置有问题,这位兄台请指 ...

一般如果 2D Line 在 All Layer 的话, 出 Gerber 会在每层 Gerber 出现, 板厂看到每层都有这个, 就会开槽.

网友C:
一般的是2D放在所有层应该会是默认挖洞的 但却不是绝对  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块板子上 我做的定位孔全是2D放在所有层的 可是板子回来 有的没挖 有的却挖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一般的是2D放在所有层应该会是默认挖洞的 但却不是绝对  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块板子上 我做的定位孔全是2 ...

出 Gerber 对没有在钻孔文件里的孔应该出一个单独的 Board Outline 文件给 PCB 板厂, 不然会造成 PCB 板厂误 解.

网友E:
怎么会有这么二的功能?竟然可以一画就画在了所有层,自作聪明的软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怎么会有这么二的功能?竟然可以一画就画在了所有层,自作聪明的软件。

不是画的, 是导入的, 在导入的时候没注意.
这是操作不当引起的, 并非软件问题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出 Gerber 对没有在钻孔文件里的孔应该出一个单独的 Board Outline 文件给 PCB 板厂, 不然会造成 PCB 板厂 ...

网友:
你把丝印放在所有层,最后没有检查间距问题吗,如图如果我把丝印放在所有层我到最后检查就有这么多的错。首先这一关就过不了,每块板上只有一个板边,如果你外面已经有板边了,不可能里面还能有一块板边,板厂如果发现这样的应该会跟你讲,会问你是什么回事的,所以你选的打板厂也不专业。

网友:
导出后一定要检查,这才是关键

网友:
    这个我也觉着是板厂的问题,就算你在CAM里面检查,你画2D线的区域也是有走线有铜皮的,不会说是显示被抠掉的,所以,板厂工程部在检查你的gerber的时候应该要跟你确认的。. i! L1 i! ~1 O
    跟我们公司合作的板厂,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,都会给我们电话确认,没问题才会制板的。

网友:
    2D线画完可以设置属性的,是你将这个2D线设置为板框了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