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题来了

楼主(2013-08-08):
这是AUO M185XTN01 V2屏背光接口的定义,之前遇到的背光接口都是VCC ADJ EN GND(屏带了背光源模块),和LED+ LED-(屏不带背光源模块)这两种形式接口;现在看到这种形式的,不知道该如何去接线点亮了,求帮助!这种是不是并联共阴或共阳模式的LED背光?

网友:
VCC ADJ EN GND这个接口是接到一个小的PCB板(此PCB板一般由显示屏供应商提供;如果没有,则需要自己做个横流电路),小的PCB板上有恒流源电路,小的PCB板到显示屏的接口是楼主给出的图所示。

网友A:
懂否?

狗粮真多,量多,还花样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懂否?

谢谢,现在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懂否?

我傻啊,不知道举一反三,之前做见过这种,其实都是一样子的,脑袋没转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