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.MX6Q有很多NVCC前缀,请问代表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3-08-08):
顺便问下,SPI和UART先关管脚在EIM上是规定死了的,还是自己在EIM管脚上定制???

网友:
NVCC表示IO的电压,范围从1.8到3.3V。

网友A:
第二个问题没看懂,你指的是管脚复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个问题没看懂,你指的是管脚复用吗?

谢谢你,第一个弄清楚了,第二个是SPI,IIC这些外围接口是固定死了的,还是可以像FPGA那样自己分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,第一个弄清楚了,第二个是SPI,IIC这些外围接口是固定死了的,还是可以像FPGA那样自己分配?

spi,i2c的管脚是固定死的,和fpga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