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3安装出错,求教

楼主(2013-08-08):
各位好,
我在安装pads9.3时出现这个提示,然后安装失败。求教,谢谢啦

网友A:
要不你卸载了,重新安装,但是不要装在C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不你卸载了,重新安装,但是不要装在C盘

为什么不装在C盘呢?会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为什么不装在C盘呢?会有什么影响吗?

感觉,我之前也出现过这样 的问题,我后来装在D盘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感觉,我之前也出现过这样 的问题,我后来装在D盘就行了

那请问一下一般你都是用什么软件卸载的,注册表上也要清除吗?我电脑老是卸载不干净,重新安装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    注册表也是要清理的。

网友:
    你可以按照我附件的方法去清理

    重装不了pads 2005 sp2 解决方法.pdf

楼主:
    我觉得错误提示说是环境变量下有个path参数字符长度限制。我在家里电脑和前家公司的多台电脑安装时可以安装成功的。但是到新公司就安装不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