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:请问如何拉线的规画,如何才能这麽漂亮?

楼主(2013-08-08):
    请问高手们,拉线时该有什麽规画呢?
新手的我,只会呆呆的直接拉,拉得丑丑的,
又总是会拉成死路= ="
    就是一堆线当中,还有元件的线没拉,
因为元件旁边都是线

再请问,高手图中的线,该成下面的 1 线开始拉,还是上面的2开始拉?

    高手的:

新手我的@"@

楼主:
    就是不了解,高手们怎麽知道要转弯,
    我只会呆呆的直直的拉.....

网友:
    路过,看楼下的高手!

网友:
    SDRAM不要走高速吗?如果不作为嵌入系统还可以.IC跑高了可不行.还要看DATASHEET走线.

网友:
    线是修出来的。

网友:
    先拉,全部走通后然后再做工艺上的修理了,感觉怎么好看就怎么修。

网友:
    很强大,但是我还是没有看懂

网友:
    我一般是这样的,刚开始先把全部线走通,然后来改,改着改着就好看了。

网友:
    盆友,画多了就找到感觉了,熟能生巧。

网友:
    设定好合适的GRID,设置好合适的display grid,每条线走到grid的格点上自然整齐漂亮!
    grid的设置参考线的宽度!达到3W规则即可!
    如果要加速,请先拉直角,再修整!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的分享丶指教,
    希望还有,有经验的人,继续赐教,大家教学相长!

网友:
    我现在是边走的过程中 有哪些不合适的会稍微的调整 这个得慢慢来 多走 多看 多学 慢慢就熟练了 我也是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