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rexMatchp 函数的使用!!

楼主(2013-08-08):
求助   rexMatchp  函数的使用!!
想要求得以下数据
VCC                  BOTTOM                294.35     *(2225.00 1825.00) to  (2480.00 1770.00)

rexMatchp("^[ A-Z0-9_<>*]+[ ]+[A-Z0-9_]+[ ]+[0-9.]+ *([-0-9.]+ [-0-9.]+)+[ ]+ to + [ ]+([-0-9.]+ [-0-9.]+).$" z_cline)

以上是我写的,不知道哪里不对,,一直没抓出数据!!

请指点一下哪里匹配错了!

网友:
rexMatchp为正则匹配检查,参考以下代码,测试通过
        str = "VCC  BOTTOM  294.35 *(2225.00 1825.00) to  (2480.00 1770.00)"
        rexCompile("\\([A-Za-z]*\\)[ ]+\\([A-Za-z]*\\)[ ]+\\([-?0-9.]*\\)[ *(]+\\([-?0-9.]*\\)[ ]+\\([-?0-9.]*\\)[) to*(]+\\([-?0-9.]*\\)[ ]+\\([-?0-9.]*\\)")
        rexExecute(str)
        str1 = rexSubstitute("\\1")
        str2 = rexSubstitute("\\2" )
        str3 = rexSubstitute("\\3" )
        str4 = rexSubstitute("\\4" )
        str5 = rexSubstitute("\\5" )
        str6 = rexSubstitute("\\6" )
        str7 = rexSubstitute("\\6" )
        lResult = list(str1 str2 str3 str4 str5 str6 str7)

楼主:
deargds

rexMatchp为正则匹配检查,参考以下代码,测试通过

大大有点问题!!
以下是我测试用的RPT,他会把一些其余的东西也打印出来!!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Dangling Line, Via and Antenna Repo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Drawing          : 1.b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Software Version : 16.3p0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Date/Time        : Thu Aug 08 19:01:01 2013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)

Report methodology:
  - Dangling lines have at least one end not connected.
  - Dangling vias have one or no connection
      - Plus are not a testvia or a thieving via.
  - Antenna vias do not have connections on their start and end layers.
      - Plus they are not a thieving vias.
      - Optionally, VOLTAGE nets, testvias and through vias can be suppressed with
       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report_antennavia.
      - Section may be suppressed by variable report_noantennavia.
  - In all cases output is suppressed if an object has the OK_DANGLE
    property or is not part of the current partition.

<< Dangling Vias >>
  Net                  Padstack              Location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GND                  VIA020D010           (2075.00 1710.00)

<< Antenna Vias >>
  Net                  Padstack              Location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GND                  VIA020D010           (2075.00 1710.00)

<< Summary >>
  Total dangling lines:       0
  Total dangling vias:        1
  Total antenna vias:         1

以下是我的代码,我需要抓dline和dvia两种数据!!
试用了你的代码,发现多出了一些东西!!
麻烦再指点一下!!
defun(x_get_dline_list nil
        let((dlineport temp_dline  dlinelist dvialist next_line)
            prog( nil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deleteFile("x_temp_dlines.tx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hell("reports 'Dangling Lines Report' nographic write x_temp_dlines.tx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((isFile("x_temp_dlines.txt") == ni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ni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dlineport = infile("x_temp_dlines.txt"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dlinelist = ni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dvialist = ni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dline = ni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(dlinepor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 gets(next_line dlinepo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ndex(next_line "Antenna Vias") == nil the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VCC                  BOTTOM                294.35     *(2225.00 1825.00) to  (2480.00 1770.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[ A-Z0-9]+[ ]+[A-Z0-9]+[ ]+[0-9.]+[ ]+[*(][-0-9.]+ [-0-9]+[) to (]+[-0-9.]+ [-0-9.]+).$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when( rexMatchp("^[ A-Z0-9]+[ ]+[A-Z0-9]+[ ]+[0-9.]+[ ]+[*(][-0-9.]+ [-0-9]+[) to (]+[-0-9.]+ [-0-9.]+).$ " next_line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( rexMatchp("\\([A-Za-z]*\\)[ ]+\\([A-Za-z]*\\)[ ]+\\([-?0-9.]*\\)[ *(]+\\([-?0-9.]*\\)[ ]+\\([-?0-9.]*\\)[) to*(]+\\([-?0-9.]*\\)[ ]+\\([-?0-9.]*\\)" next_line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dline = buildString( parseString(next_line) "  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xCompile("(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dline = rexReplace(temp_dline ""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xCompile(")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dline = rexReplace(temp_dline ""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linelist = cons( temp_dline dlinelist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whe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GND                  VIA020D010           (2075.00 1710.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( rexMatchp("^[ A-Z0-9_<>*]+[ ]+[A-Z0-9_]+[ ]+([-0-9.]+ [-0-9.]+).$" next_line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dline = buildString( parseString(next_line) "  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xCompile("(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dline = rexReplace(temp_dline ""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xCompile(")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dline = rexReplace(temp_dline ""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vialist = cons( temp_dline dvialis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whe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close(dlinepo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end w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printf("%L \n" dvialist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printf("%L \n" dlineli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L \n" dvialis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dlinepor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deleteFile("x_temp_dlines.txt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list(dlinelist dvialist))
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return(list(dlinelist dvialist))
            )
        )
)

axlCmdRegister("zz1" 'x_get_dline_list ?cmdType "general")

楼主:
哈哈,找到原因了,多了一个*

rexMatchp("^[ A-Za-z]*[ ]+[A-Za-z]*[ ]+[-?0-9.]*[ *(]+[-?0-9.]*[ ]+[-?0-9.]*[) to (]+[-?0-9.]*[ ]+[-?0-9.]*[)].$" next_line)
改成这样就可以了!!嘿嘿!!
谢谢大大们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