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里椭圆孔的热焊盘怎么做?高手指点一下哈

楼主(2013-08-09):
做shape symbol时,弯圆角命令不能用,而且也不可以对shape弯角。。。。

网友:
使用LINE描绘外形,倒角圆角后再转换为SHAPE,即可!

网友:
用Add->line 和 Add->3pt Arc命令画出椭圆的外框

再用Shape->Compose命令就可以将该外框做出一个shape了

网友A(2015-05-26):
    是有skill的

网友(2015-08-26):
引用 网友A:
是有skill的

可以把SKILL 共享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有skill的

    把cot.il放到skill目录,cot.bmp放到SPB_16.6\share\local\pcb\icons 目录下
    命令co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