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出来的电压不正常

楼主(2013-08-09):
如下图:
    电源输出±12V,

    -12V正常,+12V却不正常了;

    求助,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呢

    波形如下图:

网友A:
    很明显,+12V输入端也应该加个电容、、、、哈哈

网友:
    输出端电容太小! 加一个2200uF的吧! 小电容也不够 加个100nF的电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很明显,+12V输入端也应该加个电容、、、、哈哈

    加上了,没有效果啊

网友B:
    输出端 保持以下电容:4700uF 220uF 10uF 100n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输出端 保持以下电容:4700uF 220uF 10uF 100nF

恩,我试下

网友C:
    D1-D4 C1 C2 干嘛的?

网友D:
    感觉你的二极管接的很繁琐呀,你测一下输入端的电压是否正常?

网友E:
    你的能正常才不正常,交流输入不能共地。D6D8输出端与D1D2输出端并做地,D3D4输出端接IC2输入端,把交流输入地X掉,肯定正常,你这个应该是数码音响方面的东西吧,其它行业很少这种接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你的能正常才不正常,交流输入不能共地。D6D8输出端与D1D2输出端并做地,D3D4输出端接IC2输入端,把交流输入 ...

    把交流输入地X掉?

    是和后面的地隔开么?

    交流输入不是经二极管整流了么,之后还算交流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觉你的二极管接的很繁琐呀,你测一下输入端的电压是否正常?

    测过了,正常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1-D4 C1 C2 干嘛的?

    下接芯片转48V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测过了,正常啊

    7812的input端电压是多少V呢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    把交流输入地X掉?

是和后面的地隔开么?

最主要是二极管你按我说的方式连接,记住交流端由电容取电整流滤波的电压负载能力弱,只能用于小电流,我不知你两个输出电流是多少,特提醒你一下。这电路很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最主要是二极管你按我说的方式连接,记住交流端由电容取电整流滤波的电压负载能力弱,只能用于小电流,我 ...

C1,C2,D3,D4后面接的是另外一条电源线路

    将电压转换成48V输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7812的input端电压是多少V呢?

    输入电压22V;

    输入输出电流都在100mA左右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    C1,C2,D3,D4后面接的是另外一条电源线路

    将电压转换成48V输出的

那样的话你电压永远正常不了,你一个单交流端想出3组电压,又不想多加元件,做不到,懒得和你聊了。你交流端定做一个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,全波整流滤波供正负12V电源输入端,中心抽头为地;交流端其余两端整流滤波供48V电压转换电路(倍压整流电路就可以出48V)整体成本和你现在的垃圾电路差不多,你还想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那样的话你电压永远正常不了,你一个单交流端想出3组电压,又不想多加元件,做不到,懒得和你聊了。你交流 ...

    这是仿照别人的原理图做的

人家的工作很正常哦

网友:
    lz拿模型去orcad等仿真软件搞一下不就出来了。貌似里面这类模型都有现成的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    这是仿照别人的原理图做的

人家的工作很正常哦

    那是你太粗心。模仿都出错了,我说了你这交流输入要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,你去网上搜下OCL功放供电电路就明白,如果你还搞不正常,你赶快辞职吧,我真被你打败了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是你太粗心。模仿都出错了,我说了你这交流输入要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,你去网上搜下OCL功放供电电路就明 ...

小弟刚开始弄这个

用的是别人现成的原理图的

网友:
    这pads画得原理图真心难看,哪里有节点都看不清,测下input吧,如果input电压正常那就是这芯片的问题,这7812三端稳压电路已经是最简单的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小弟刚开始弄这个

用的是别人现成的原理图的

    哦,你按我说的处理,不会错的,一般±12V线性稳压电源交流输入为17-20V,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有负载大约为为交流电压值的1.1-1.3倍(输出电流越大就越低)无负载大约1.4倍;48V电压不知道你负载电流,用电解电容取电的输出电流尽可能要小,注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