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M9G45 有谁用过此芯片,USB老是有问题

楼主(2013-08-09):
此芯片USB功能老是出问题,DP 及DM这两个根线,DP频率老是变化,所以导致USB通信老是断开,然后过会又连上。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,如果有用过的高手帮忙告知一下。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PLL电源做的不好,没有隔离,所以USB的抖动大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!我把此电源改下在打一板,不过具体要怎么做呢?麻烦能不能告诉一下。先谢谢了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!我把此电源改下在打一板,不过具体要怎么做呢?麻烦能不能告诉一下。先谢谢了!

你的回复我没看见,你应该引用我的话来回复,这样我就有提示了。
你把原理图(电源和CPU)和PCB layout(和电源有关的)给我看看吧。

楼主(2013-09-09)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回复我没看见,你应该引用我的话来回复,这样我就有提示了。
你把原理图(电源和CPU)和PCB layout ...

帮忙检查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帮忙检查下,非常感谢!

个人认为,你的电源隔离用的电感不对,(L434-L437),应该用磁珠,电感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
所以,你先用0R电阻短接L434-437,(如果还有类似的电感,也短接)如果没问题,下一板用磁珠来代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认为,你的电源隔离用的电感不对,(L434-L437),应该用磁珠,电感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
所以 ...

好的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个人认为,你的电源隔离用的电感不对,(L434-L437),应该用磁珠,电感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
所以 ...

你好!
       又来打扰你了,后来换上了0欧姆电阻效果比电感好点,示波器抓了 个波形图给你看下。
       你们公司也有用过此芯片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!
       又来打扰你了,后来换上了0欧姆电阻效果比电感好点,示波器抓了 个波形图给你看下。
    ...

不用客气,你的示波器是pll的电源吗?为何有向下的脉冲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客气,你的示波器是pll的电源吗?为何有向下的脉冲?

图片是DP(usb)信号有向下脉冲,我等下测下PLL电源,和usb相关电源给你看看。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客气,你的示波器是pll的电源吗?为何有向下的脉冲?

VDDPLLA  、VDDPLLUTMI 、VDDUTMII 这几路电压都比较稳定的。可以加我QQ(646098349)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图片是DP(usb)信号有向下脉冲,我等下测下PLL电源,和usb相关电源给你看看。感谢!

你测的不是usb有数据时候的波形,真正的usb2.0波形如下:

你的设备也很难测这个波形,至少要5G的采样频率,1pf的差分探头才可以测出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VDDPLLA  、VDDPLLUTMI 、VDDUTMII 这几路电压都比较稳定的。可以加我QQ(646098349)吗?

一般来说,电源要测量它的ripple,如果你换0欧姆电阻有用,可以对比地测试换和没换的区别,对以后调试很有用。
我人不在国内,所以没有QQ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测的不是usb有数据时候的波形,真正的usb2.0波形如下:

你好!
         我们就测的芯片中的这个点(附近图), ,还没连电脑就直接是主芯片拉出来连测试点的,出现向下脉冲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好!
         我们就测的芯片中的这个点(附近图),,还没连电脑就直接是主芯片拉出来连测试点的, ...

DDR供电部分他们用DCDC还是LDO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来说,电源要测量它的ripple,如果你换0欧姆电阻有用,可以对比地测试换和没换的区别,对以后调试很 ...

在国外很羡慕的,我在中国电科第五十二研究所,你要回中国的话,给你推荐。哈哈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DDR供电部分他们用DCDC还是LDO的。

DDR供电1.3安培够不够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!
         我们就测的芯片中的这个点(附近图),,还没连电脑就直接是主芯片拉出来连测试点的, ...

这样测试无法观测到USB的数据流,应该接上USB设备来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DDR供电1.3安培够不够啊?

看你ddr是多少位,跑什么频率。如果是单颗16位,1.3a够了,两颗我一般要2a。
一般vtt电压才用ldo,vddr一定是dcdc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ddr是多少位,跑什么频率。如果是单颗16位,1.3a够了,两颗我一般要2a。
一般vtt电压才用ldo,vddr ...

你好!
        9g45芯片,每路电源电流他是怎么设置的,需要多少安培?然后DDR等长有什么要求啊,我这个芯片做了有8次了,就是USB一直有问题。感谢帮忙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!
        9g45芯片,每路电源电流他是怎么设置的,需要多少安培?然后DDR等长有什么要求啊,我这 ...

电流的计算要根据你实际的应用而定;DDR等长的问题坛子里有讨论的;你这板子做了8次,USB还有问题?估计也就是你们这种研究所才耗得起,如果是公司,CTO早就被炒掉了。

楼主:
呵呵!后来我们就不直接用USB了,直接是串口转USB,然后产品就很正常了,现在已经批量生产了。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芯片本身USB老是不行。

网友:
看来我们还是没有研究院人厉害

楼主(2013-10-21):
USB问题已经解决了,还是谢谢您的帮忙。

网友(2014-02-11):
:o:o:o:o:o: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