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有没有能产生向下脉冲,类似于X86平台中开机信号的芯片(非按键的)

楼主(2013-08-09):
请大家帮帮忙~~~有谁用过的,介绍一个

网友A:
不知道你在说什么!
你要什么?
你是要做一个开机检测? 开机以后就有一个下降沿出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在说什么!
    你要什么?
你是要做一个开机检测? 开机以后就有一个下降沿出来?

上传个图

红色区域内为所需要的脉冲信号,该信号就是SIO送给X86平台的power_buttom信号(及开机信号)。这个信号就是我需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MAX809

    谢谢你 ~~~

这个东西估计不能满足我的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!
    你要什么?
    你是要做一个开机检测? 开机以后就有一个下降沿出来?

是这样的,现在要用X86平台做一个上电后自动开机的设备,设备里面不使用SIO和EC等芯片,在不使用CPLD的情况下我想找一个芯片做一个POWER_BUTTON信号送给桥片

如果实在没有,我还是就只能再次启用CPLD模拟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这样的,现在要用X86平台做一个上电后自动开机的设备,设备里面不使用SIO和EC等芯片,在不使用CPLD的情 ...

    你这个复位还真的有点复杂,我做过类似你那样的复位,不过是用MCU(ATMEL ATTINY20)来实现,而且价格比CPLD便宜。

    谢谢你~~~我还是用在主板上加个CPLD做吧,CPLD顺便控制平台上电时序

网友C:
    X86自动开机?如果是标准主板的话。短接开关电源的绿线到地不就是一直开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X86自动开机?如果是标准主板的话。短接开关电源的绿线到地不就是一直开机了

其实也没有什么,就是利用主板自身产生一个类似按键低脉冲的开机信号。因为我的这个主板不需要按键开机,而是上电自动开机。

网友:
    "谢谢你~~~我还是用在主板上加个CPLD做吧,CPLD顺便控制平台上电时序 "

MCU 也可以控制上电顺序,而且要比CPLD更加精确,静态功耗也很低(100uA不到)
    我一开始也考虑用CPLD,后来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才用MCU。

    THANK YOU VERY MUCH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