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allegro 15.5背钻焊盘的设置?

楼主(2013-08-09):
我用的15.5版本的allegro,现在PCB中需要用到背钻。请问我怎么设置焊盘啊?

网友A:
    直接按通孔焊盘设计,再新建一个subclass将需要背钻的孔表示出来就行了,这个要跟加工厂达成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直接按通孔焊盘设计,再新建一个subclass将需要背钻的孔表示出来就行了,这个要跟加工厂达成一致

    如何表示出来啊?只需要将钻孔表复制到这个subclass,然后出gerber的时候出出来就可以了?drl文件是否也需要修改啊?

网友B(2015-01-05):
    背钻是麽子东东?求解释,

楼主(2015-03-02):
引用 网友B:
    背钻是麽子东东?求解释,

半截孔,减少分叉

网友:
    15.5貌似不可以直接表示出来给板厂,我之前是用16.3的版本打开,然后在里面设置好出gerber,然后发给板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