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连线时是开DRC好还是关DRC好?

楼主(2013-08-10):
请问pads连线时是开DRC好还是关DRC好?我一般是开关DRC的,但看到很多高手都是关DRC连线的,这样难道效率会更高点吗?

网友:
你是在layout里面拉线 还是router拉线?

网友:
布局的时候关着,到后面再开~
9 {# C/ c, r2 P0 [, B  额,怎么用方便怎么用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