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关于通过S参数反推介质Dk和Df

楼主(2013-08-10):
各位大大 有没有方法可以通过S参数直接反推PCB基材的扫频介电常数?
据我所知 有大的公司采用传输线建模的方法进行反推 也有用阻抗进行粗略的反推(无法扫频)
是否有这方面的文献进行佐证 或者 可以借鉴?

网友:
除非你有准确的铜皮粗糙度信息,否则反推不可能得到准确结果。粗糙度会影响到反推出来的介电常数值。

能找到近似结果,工程上够用就好,除非你的设计是在挑战极限。

网友A:
去用VNA量測一條微帶線, 到幾GHz就你自己決定, 然後用模擬軟體去跑同樣的微帶線參數, 慢慢去微調介質常數的設定值, 量測與模擬的S參數就會慢慢逼近, 這應該可以估出你要的值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用VNA量測一條微帶線, 到幾GHz就你自己決定, 然後用模擬軟體去跑同樣的微帶線參數, 慢慢去微調介質常數的 ...

高手啊,你把安捷伦工具的底裤都给扒下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