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expedition PCB里面的键盘操作

楼主(2013-08-10):
想实现用键盘上某个按键,来实现几个常用的功能,主要是这几个:

1、zoom in, zoom out
2、整个画面左移、右移、上移、下移。

请问如何去定义按键?

谢谢~~~

网友:
找找通用的键盘辅助工具,比如游戏用的键盘精灵一类的

楼主:
多谢楼上的启发,现在用了autohotkey这个免费的软件,将本本上面的右边的alt键重新映射为鼠标中键,这样,按下右alt键,就等于是按下了鼠标中键,解决了问题,效果还是不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