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cadence16.6时出现这个图

楼主(2013-08-10):
大侠们!请这个怎么样解决呀!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,找个VC++2005的库安装上,一般xp安装可能出现这个问题,win7以上版本,windows内部集成了vc++的库

网友A:
也可以下载一个vcredist.msi文件。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19061842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以下载一个vcredist.msi文件。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19061842.html

谢谢!!!!

网友:
    强悍,16.6了,我用的是16.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