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遇到不解的问题,求解???

楼主(2013-08-10):
如图:为什么在ROUTER中设置空心的线在LAYOUT才显示是开心的呢???

网友:
沙发,看楼下的

网友A:
在显示设置那里钩上第五项就可以显示透明的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显示设置那里钩上第五项就可以显示透明的了。。

亲,你的是什么版本的?怎么是中文版的?

网友:
9.5的,很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