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管脚映射问题,求正确方法

楼主(2013-08-10):
BGA管脚映射报错,报什么使用非数字编号,还有就是报管脚名重复,怎么解决,还请高手赐教,小弟新手

网友A:
PADS都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都是这样的。

我怎么映射不过去呢,最后在常规里把映射关了,检查元件没错,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问题。谢谢你的回复

网友:
那样肯定不行,虽然不报错,但原理图和PCB封装管脚对应不起来,那你就白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