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中最常用的电阻电容等封装在哪个库?

楼主(2013-08-10):
如题。
希望路过的朋友顺手截张图来,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图片。

一般都是自己做的库.
贴一张我自己的库.
所有元件都是自己手工一个一个重建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自己做的库.
贴一张我自己的库.
所有元件都是自己手工一个一个重建的.

感谢热心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