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指教

楼主(2013-08-10):
为什么在库里更改元器件后,在原理图里更新不过来,还有在原理图里更改封装,在LAYOUT里有时也更新不过来

网友A:
    原理图里更新只要选择元件右击-change type,找到你更改那个元件的part type,如图
PCB里更新要在ECO的模式下,选择change component 选择你更改的那颗元件右击更新,如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原理图里更新只要选择元件右击-change type,找到你更改那个元件的part type,如图
    PCB里更新要在ECO的模式 ...

    楼上元件库很赞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上元件库很赞!

     额,元件库不都是这样吗,只是每个公司的命名规范可能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额,元件库不都是这样吗,只是每个公司的命名规范可能不一样

我见过有些人的电阻电容都是只用一个, 然后在属性里改 Value, 那种元件库弱爆了.
你这个非常不错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见过有些人的电阻电容都是只用一个, 然后在属性里改 Value, 那种元件库弱爆了.
    你这个非常不错.

    一个值一个元件,我认为那样才叫弱爆了,不是吗?反正OrCAD基本上是这样,最多分一下可调,不可调,排阻,不同类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值一个元件,我认为那样才叫弱爆了,不是吗?反正OrCAD基本上是这样,最多分一下可调,不可调,排阻, ...

    电阻电容用同一个元件再改里面的值, 这样做法是太原始.
    虽然改起来方便, 可是用起来不规范.
一值一元件最大好处是不容量出错, 和出 物料清单方便.
    如果将 公司 ERP 料号放到元件值里, 出来的物料清单马上就可以入系统, 根本就不需要在 Excel 再编辑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电阻电容用同一个元件再改里面的值, 这样做法是太原始.
虽然改起来方便, 可是用起来不规范.
一值一元件 ...

    我们是在讨论logic吧?那只能说明LOGIC弱爆了,就算是LAYOUT更新到LOGIC也.....无语。请问一页电路图中有20个电阻值或更多,那为了没有风险,就得去库里找20个不同的电阻(值),是这样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们是在讨论logic吧?那只能说明LOGIC弱爆了,sorry! 请问一页电路图中有20个电阻值或更多,那为了没有风 ...

    PADS Logic 也可以只用一个元件, 然后改值.
    和软件关系不大, ORCAD 也可以做成一值一元件.
只讨论建元件库的规则.
    一值一元件, 只要这个库建起来, 以后用起来相当方便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PADS Logic 也可以只用一个元件, 然后改值.
和软件关系不大, ORCAD 也可以做成一值一元件.
只讨论建元件 ...

我只是觉得这样增库的量,用起来不方便,直接复制改值快,还是去库里找快?再说了,直接改值既然会有风险,为什么没得到改进,ORCAD为什么不存在这样的风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只是觉得这样增库的量,用起来不方便,直接复制改值快,还是去库里找快?再说了,直接改值既然会有风 ...

这个软件关系不大, 风险很小的.
   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复用, 出物料清单方便.

网友D:
    一直都是电阻类、电容类、二极管类只用一个,觉得没不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直都是电阻类、电容类、二极管类只用一个,觉得没不方便。

    一般大点的公司都要求元件能复用, 都是一元件一值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里更新只要选择元件右击-change type,找到你更改那个元件的part type,如图
PCB里更新要在ECO的模式 ...

谢谢,还有个问题,原理图里更新同一个封装,例如要删除一根不要的引脚,该怎么做,要重新建一个么

网友A:
    把原来的cae封装改一下保存就好了,PCB封装跟着改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见过有些人的电阻电容都是只用一个, 然后在属性里改 Value, 那种元件库弱爆了.
你这个非常不错.

    我是不习惯把电阻和电容都用一个封装,那样看起来很别扭,光看PCB都不知道这颗元件是电容还是电阻,不过那样可能对保密比较好,个人各看法吧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原来的cae封装改一下保存就好了,PCB封装跟着改一下就好了

试过了,替换不了,会报错,复制一个改一下元件类型名称就好了,费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试过了,替换不了,会报错,复制一个改一下元件类型名称就好了,费劲

    会报什么错,你可以根据他提示的错误去改,这样摸索出来的东西会记得更牢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