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 9.5字体问题

楼主(2013-08-10):
原本的字体显示如图1;
执行了图2的操作后,字体显示变为图3;
未进行任何修改字体的操作。为什么?

网友A:
PADS Logic 的字体建议不要改, 建议使用 PADS 默认的, 一个过来人的惨痛经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 Logic 的字体建议不要改, 建议使用 PADS 默认的, 一个过来人的惨痛经历.

嗯,感谢您的热心回复。奇怪的是我确实没改过字体,只是双击一下打开又关闭,字体就变了。。。

楼主:
在tools-->options-->Text下,将一个类型的字体只保留一种,其余删除即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tools-->options-->Text下,将一个类型的字体只保留一种,其余删除即可。

不建议自定义字体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建议自定义字体.

您的建议是只使用截图上PADS默认的字体是吗?
改字体会遇到什么问题?分享下您的经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的建议是只使用截图上PADS默认的字体是吗?
改字体会遇到什么问题?分享下您的经历?

画原理图时软件会莫名其妙变慢, 一直找不原因, 后来改回 PADS 系统字体就好了.

网友(点评):
是不是机器问题呢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画原理图时软件会莫名其妙变慢, 一直找不原因, 后来改回 PADS 系统字体就好了.

好的,谢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ADS Logic 的字体建议不要改, 建议使用 PADS 默认的, 一个过来人的惨痛经历.

有多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多惨?

画个原理图反应非常慢, 然后想砸电脑.
一直找原因, 找了好几天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多惨?
liangjiatian  是不是机器问题呢 ?

不是机器问题, 应该是 PADS Logic 的 Bug, 改用 PADS Logic 默认字体后瞬间变快.

网友(2020-08-04)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。

确实会变慢,慢的那种你想哭的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