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外置FM天线与433天线在PCB部分的走线处理???

楼主(2013-08-11):
我在做一块板子,板子上有FM接收的100MHz和2272的433MHz天线,现在做出来效果很不好,特来请教各位达人!
下面是我的PCB走线截图(其实我都不好意思发 ,自己都看不走去.....嘿嘿)

FM天线走线

FM天线走线

2272天线走线

2272天线走线

楼主:
另附说明:
1、此为两层板,铺铜间距为12mil,产品会放在一个铁质的盒子里。
2、上图为FM走线。FM芯片在底层,用白色圈住那个地方。FM天线引脚出来接一100pF的0603电容,再打一VIA上来,接下来,如你所见。
3、2272是以模块的形式,就是网上那种,插在白色圈住的那个地方。再用一根普通导线连接模块天线焊盘到PCB板上的焊盘。
4、天线出来,通过板上的座子,用两根普通导线做天线,导线长度可以做到1/4波长....

网友(2023-06-11):
学习中,有没有标准的433板载天线样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