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种精度的PCB Gerber File好一些?

楼主(2013-08-11):
最近,有看到一篇文章这样写道:
建议客户在转换Gerber File 时采用 “Gerber RS-274X”、 “2:5” 格式输出,以确保资料精度;
有部分客户在输出Gerber File时采用3:5格式,此方式会造成层与层之间的重合度较差,从而影响PCB的层间精度;
现在,我的问题是3:5应该比2:5精度高,应该不会影响PCB的层间精度啊,大家在制作gerber文件时,采用的精度格式通常是多少啊?

网友:
2:4

网友:
2:5,3:5都可以,其实大家强调掉的精度在于后面“5“,不是前面的2或3.英制单位对应的5已经精确到1%mil.

网友(2013-09-22):
一直都是2:5,很可靠

网友(2013-10-22):
软件有差别吗

网友:
与软件没关系,无论什么设计软件转换出来的gerber文件都是标准的格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