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元件摆放时的考虑?(不放在鼠线过多的地方?)

楼主(2013-08-11):
问题一:
    请问各位老师们,元件摆放时,
会不会考虑不要把元件放在鼠线过多的地方?(如图)
    还是老师们都超强能克服这种鼠线多的地方而拉线?

问题二:
请问一块板子,最好都把元件放在同一个面上(Top层),
还是说上下层都有放元件是没关系的(不影响拉线丶电气特性时)?
    上下层都有放元件,会造成成本上的增加吗?

网友:
    首先在大体的去考虑 比如信号的方向 模块化布局 在根据鼠线的方向在做稍微的调整  你可以找下JIMMY大师有关布局方面的一个帖子 可以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