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2 和 nor flash 占用同样数据线 地址线 ddr2等长如何处理?

楼主(2013-08-11):
如题,还望遇到过此问题的大神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能否透露下,是什么型号的NOR flash可以和DDR2共用数据线??

网友:
    原理图设计错了吧,DDR2 的SSTL18逻辑和1.8V的LVCMOS是不一样的,也不可能和NOR连在一起,因为控制器总线不一样,NOR应该是连local bus, 地址和数据分开(或者用ALE来锁存),DDR是行地址和列地址复用。

网友:
    是SDRAM和flash吧?

网友:
    atmel 的arm sam9x系列就是ddr2总线和flash总线公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