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 器件Value的修改

楼主(2013-08-11):
大家看看,有一个器件的value为5k/20%,如何去掉显示部分的value=5k/20%,直接显示5k/20%就ok了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对比其他的封装进行了修改,将封装中的CM删除后正常了。可能是设置的一个显示属性。

网友:
在元件属性里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