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可以针对BGA设区域规则吗?

楼主(2013-08-11):
pads可以针对BGA设区域规则吗?

网友:
怎么设置?

网友:
如何设置啊?

网友:
好像不行呀,没有见过,只有设置BGA的器件规则。

网友:
PADS没有类似ALLEGRO的区域规则

网友:
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啊。

网友:
    没有区域规则,但是可以针对某个元器件来设置规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