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的原理图和PCB库可以共存在一个文件里?

楼主(2013-08-11):
请问如何管理pads的原理图和PCB库最方便?

网友A:
可以, 我就是把所有元件放在一个库里.

PS: 其实是四个文件, 同属于一个库.
后缀分别是 *.ld9 *.ln9 *.pd9 *.pt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 我就是把所有元件放在一个库里.

PS: 其实是四个文件, 同属于一个库.

好的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