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_Designer怎样布大小不同的线

楼主(2013-08-12):
在公司看了别人发过来的PCB板图,发现里面布的线大小不同,不知道是怎么做出了的。
有知道的,请将怎么布的方式说一下。

楼主:
补充说明:就是蓝色的铜皮,大小不一样。这是怎样做出了的?

网友A:
。。。。先看看AD的教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。先看看AD的教程吧

就是看了教程,也没有明白,所以才发帖问的啊.
这位大侠如果知道的话,请告诉一下吧。

网友:
这种是一根一根线叠加起来画的 这样改板子会很痛苦  相当于一条大的线 用很多条小线画

网友:
多根细线叠加在一起的啦

网友:
solid region就可以画

网友:
画一片铜皮就可以啊

网友:
画多边型铜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