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:关于ORCAD中off-page connector注明页码的疑问

楼主(2013-08-12):
我开始自己不知道有这个功能,看到别人有页码,自己以为是text,结果历尽千辛万苦。注明了页码,如下图:

结果发现其实是Tool菜单下的一个功能。。。所以自己试了一下,但是生成的页码位置不对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ORCAD 在某些版本會使用 Offset Relative to Port 有奇怪的現象。
所以建議請在 Position 的選項改成 Offset Relative to Port Name,距離的單位在 X Offset 地方改成 10。

楼主:
我增大X Offset,结果是这个样子的,

而这个offset不能设置为复数,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把注明页码的位置设置到合适的位置:如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RCAD 在某些版本會使用 Offset Relative to Port 有奇怪的現象。
所以建議請在 Position 的選項改成 Offs ...

哦。好拉。谢谢大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RCAD 在某些版本會使用 Offset Relative to Port 有奇怪的現象。
所以建議請在 Position 的選項改成 Offs ...

追问以下:我自己用place text放置的,跟这个自动生成的页码有什么区别吗?
我自己放置好了之后,是不是也可以不用这个功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追问以下:我自己用place text放置的,跟这个自动生成的页码有什么区别吗?
我自己放置好了之后,是不是 ...

【我自己用place text放置的,跟这个自动生成的页码有什么区别吗?】 => 自动生成的页码,好處就是頁碼改變的時候,可以自動由電腦產生。place text只能手動修改(容易造成遺漏而未修改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