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怎么快速改丝印字体大小

楼主(2013-08-12):
画好的板子摆丝印的时候发现字体都属于不同的TEXT BLOCK,这样改起文字大小的话就很麻烦,allegro中能不能把丝印位号都同意设为相同TEXT BLOCK的功能,这样改起大小就很方便了。

网友:
change 位号为同一字体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    整板change text block 大小即可
    但是要注意器件角标丝印大小哦

网友:
    二楼正确

网友:
    把其他的text全关了,只留下位号,然后再用change改所有的位号为同一字体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