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在X86平台下挂FPGA的,求教

楼主(2013-08-12):
求教各位大虾,

在X86平台下挂FPGA的注意事项?
其中FPGA是作为一个PCI设备,即通过PCIE总线与CPU(或者桥片相连)。

主要是要考虑能够在平台复位信号释放以后,BIOS能够读到FPGA  这个PCI设备?这个需不需要使用延时电路

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二~~

网友A:
FPGA挂PCIe总线肯定是可以的,我见过无数的例子。
复位的问题的确要好好考虑,不过,pcie可以软件复位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PGA挂PCIe总线肯定是可以的,我见过无数的例子。
复位的问题的确要好好考虑,不过,pcie可以软件复位的。

谢谢您!
我见过在POWERPC下挂FPGA的。也是通过PCIE总线。

我想确认的是在X86平台下,有没有挂FPGA,作为一个PCI设备的。设计时,如何确保bios能识别FPGA这个PCI设备。
如果BIOS在扫描PCI设备时候,发现不正常会停在某个位置,bios就不会再往下继续了(以前做的X86平台的设备都是这样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PGA挂PCIe总线肯定是可以的,我见过无数的例子。
复位的问题的确要好好考虑,不过,pcie可以软件复位的。

X86平台的复位信号是统一的平台复位(上电ok,由南桥送出平台复位信号),没有专门用于PCIE的复位输出pin。FPGA在复位释放以后,要先读取FLASH中的程序、配置,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。我是担心当BIOS扫描到FPGA时,FPGA还没有能够完成初始化,导致BIOS识别不了此PCIE设备。尤其是在FPGA程序比较大时,更为担心。

网友:
以前 PCI 的應用,有很多人都是用 PLX PCI Bridge 現成的 ASIC,或許您可以參考一下。

http://www.plxtech.com/products/fastlane/

网友:
PERICOM PCIe/PCI Bridge

咦~PERICOM 也有。

https://www.pericom.com/products/pcie-pci-bridges/

网友A:
我的确见过x86的pci-e挂FPGA的板子,不过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复位和bios检测的。
等fpga完全跑起来,bios的设备检测应该过了,不过不知道会不会ID的检测会快一些。
楼上的桥芯片可能不是楼主想要的,应该找pcie-pcie的桥就保险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确见过x86的pci-e挂FPGA的板子,不过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复位和bios检测的。
等fpga完全跑起来,bios ...

PCIe Crosslink

來吧!

如果是 2 個 PCIe Host 要對接,找 PCIe Switch,還是 PCI SIG 協會建議的方式。

依然是要找 PLX

网友:
Altera Interoperates First 28-nm FPGA with PLX Technology's PCIe Gen3 Switch

http://newsroom.altera.com/press ... cie-gen3-switch.htm

如果你不想浪費 PCIe Switch 多出來的接口(Port),PLX 有授權 PCIe Switch IP 給 Altera ,可以讓你放到 FPGA 中。但哪個划算或保險,就要樓主自己評估了!

网友:
工商服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CIe Crosslink

來吧!

版主指的这个是非透明桥吧~~~~一般用于双控产品~~~这个和双CPU的主板还有一定差别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版主指的这个是非透明桥吧~~~~一般用于双控产品~~~这个和双CPU的主板还有一定差别

你說呢~?

网友:
PLX PCI9054 32bit/33MHz PCI接口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确见过x86的pci-e挂FPGA的板子,不过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复位和bios检测的。
等fpga完全跑起来,bios ...

谢谢你!
对于阁下所说的,有道理~~~双控产品,就可以通过Non-transparent 来link上。host A或者HOST B无论哪个先开机都无所谓,只需要在非透明桥上配置好程序就可以了。

不过只是在下的这个单板尺寸很小,不能再使用别的芯片,因为放不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說呢~?

感谢版主您的提醒~~~

小子才疏学浅,
之前只在双控产品上用过NT桥(如果没记错型号好像有PEX8619,PEX8717之类的);
单主板双CPU的系统,小子见过CPU之间使用QPI总线直接相连的,这个估计和CPU本身设计有关;
至于版主说的CROSSLINK,小子以前没怎么注意过,下去学习学习~~

附加一句,版主您的过期狗粮很强大~~~吃的越多,效果越好

不過你看到第一張圖下面提的問題嗎?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解決?那是 PCIe 官網上的資料,沒參加研討會得不到精髓。>_<|||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說呢~?
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472c4cc010185pf.html
这是小子在一篇博客上看到的。貌似CROSSLINK有些不足之处,后来使用NTB非透明桥就能很好的解决。至于博客这个部分内容(关于CROSSlink)准确性,小子也不敢确定。如果这是真的,也就难怪小子没怎么注意CROSSLINK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版主您的提醒~~~

小子才疏学浅,

你们太厉害了,我只用local bus连过FPGA,给你们一提醒,才知道水深水浅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们太厉害了,我只用local bus连过FPGA,给你们一提醒,才知道水深水浅。。。

您说的这种我也见过。有不少系统是通过DSP与FPGA共同完成的。很多情况下,两者都是通过LBI(local bus interface)来进行数据交换,而且一般还会在LBI上挂点NOR FALSH 和SRAM之类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说的这种我也见过。有不少系统是通过DSP与FPGA共同完成的。很多情况下,两者都是通过LBI(local bus in ...

LBI由CS,ALE等控制,常见有power pc和ARM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们太厉害了,我只用local bus连过FPGA,给你们一提醒,才知道水深水浅。。。

其實我也是只做過 Local Bus 的設計。

你以為大家都是神啊~

知道方法不代表一定做過!

{: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:}

但多所涉獵是必要的,因為哪天主子要你做出來的時候,就一定要生得出來。

网友:
应该可以挂起

网友C:
从单板的上电顺序上讲,应该是FPGA先上电,然后释放X86的复位,这样CPU做PCIe扫面的时候,就不会冲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从单板的上电顺序上讲,应该是FPGA先上电,然后释放X86的复位,这样CPU做PCIe扫面的时候,就不会冲突。

我开始也这样想,后来才想明白,这样是不行的,因为这是x86平台,你设计的板卡要符合大多数的x86电脑,所以,你没法控制CPU上电后于FPGA。如果是embedded,那就没问题。

网友:
你可以去了解一下X86平台的上电时序先,你可以把FPGA当做一个装在PC上的PCI从设备,这样你就好理解了,从X86上电时 序上看,你的FPGA是先完成复位初始化的,然后北桥,CPU依次复位,然后CPU才发出第一条指令去读BIOS完成上电自检,然后你的FPGA能识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實我也是只做過 Local Bus 的設計。

你可以去了解一下X86平台的上电时序先,你可以把FPGA当做一个装在PC上的PCI从设备,这样你就好理解了,从X86上电时 序上看,你的FPGA是先完成复位初始化的,然后北桥,CPU依次复位,然后CPU才发出第一条指令去读BIOS完成上电自检,然后你的FPGA能识别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开始也这样想,后来才想明白,这样是不行的,因为这是x86平台,你设计的板卡要符合大多数的x86电脑,所 ...

你可以去了解一下X86平台的上电时序先,你可以把FPGA当做一个装在PC上的PCI从设备,这样你就好理解了,从X86上电时 序上看,你的FPGA是先完成复位初始化的,然后北桥,CPU依次复位,然后CPU才发出第一条指令去读BIOS完成上电自检,然后你的FPGA能识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