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 如何在导线上添加NET?

楼主(2013-08-12):
如题。

网友A:
双击导线 写网络名

网友B:
双击最初或最末的导线编辑网络名,可选择显示或不显示网络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双击最初或最末的导线编辑网络名,可选择显示或不显示网络名!

感谢热心解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击导线 写网络名

感谢热心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