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 75欧姆对地电阻的位置

楼主(2013-08-12):
    TV产品 VGA是模拟输入,75欧姆对地电阻  我们之前按照要求是放在VGA端口处  后来原厂又要靠近IC放置   问他们为什么,只说这样效果好,这个有什么讲究吗,并联匹配应该是一直放到接收端的吗,不是很懂,为什么同一种接法的匹配电阻 竟然可以放到不同位置!

网友A:
    串连匹配电阻主要是源端匹配,并联匹配终端

网友B:
    75欧姆对地电阻,跟线材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串连匹配电阻主要是源端匹配,并联匹配终端

了解  基本摆放原则是串始并末 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并联的可以放到端口的位置 原则上应该是末端匹配 vga输入 那应该是放到接收IC一端才对呀 迷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75欧姆对地电阻,跟线材有关

    可以详细一下吗  谢谢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