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空间电场转电能的资料。

楼主(2013-08-12):
需要设计一个小型设备供电很低,想接收空间信号转换成电能再供电。求相关资料!
再问:哪种信号转换效率高,天线小。如WIFI  GSM  LTE  FM  .........

设备手表大小。里面有纽扣电池作备用。

网友:
小是可以多小?要做什麼用?

TDMA 系統不通話(通訊)時,只在很短的時間槽(Time Slot)內做 Paging / Beacon,其它時間你都截不到電源也沒關係嗎?

网友:
RF Energy Harvesting

http://tw.mouser.com/applications/rf_energy_harvesting/

好资料,狗大啥资料都有,强淫才!

网友:
Powerharvester Receiver P2110

Powercast P2110.pdf

好资料,狗大啥资料都有,强淫才!

网友:
有人做了一些實驗!

楼主:
手表大小,里面还是要包含一个小纽扣电池作储能用,但我觉得法拉电容可能比纽扣电池要好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表大小,里面还是要包含一个小纽扣电池作储能用,但我觉得法拉电容可能比纽扣电池要好些。

手錶大小個人覺得有難度,因為我看這些無線能量攫取器(RF Power Harvester)的天線,都要大到某一個程度才能穩定輸出電源。以 Powercast P2110 為例,RF 最小輸入功率是必須大於 -11.5dBm

小型化裝置,天線就是一個大問題。

网友:
再來一個 Powercast P2110 的應用展示!

楼主:
天线是个问题,如果我在近距离接收WIFI信号,天线可以做小点。狗大有没有2.4G的检波二极管资料/电路可以参考的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天线是个问题,如果我在近距离接收WIFI信号,天线可以做小点。狗大有没有2.4G的检波二极管资料/电路可以参考 ...

我非射頻(RF)專長,只能讓你看看這些資料夠不夠?

Skyworks
RF Diode Design Guide

网友:
Avago
The Zero Bias Schottky Diode Detector at Temperature Extremes - Problems and Solutions

5966-0784E AN_1090 01Sept10,0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