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2 温升问题

楼主(2013-08-12):
DDR2在常温下正常工作,但当温度升到40°时,出现随机错误。如果降低温度,DDR2又回复正常工作。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?是否和相位不匹配有关呢?

网友A:
估计是你做的板子DDR2时序余量小,DDR2底层驱动应该可以调的。

网友B:
主要看看CLK和DQS的时序余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你做的板子DDR2时序余量小,DDR2底层驱动应该可以调的。

您好,请问有什么手段可以证明是clk和DQS裕量不足引起的这个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主要看看CLK和DQS的时序余量

您好,请问有什么手段可以证明是clk和DQS裕量不足引起的这个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请问有什么手段可以证明是clk和DQS裕量不足引起的这个问题吗?

你继续往下限去调整你现在的DQS和CLK的值,就会发现稍微调整一下,你现在系统就很容易出错, 那就说明你现在的值是偏下限的。

网友:
    把频率降低如果正常,就说明时序余量不够

楼主:
    将CLK和DQS的时序余量加到最大,ddr可以工作到50°。
看来不只是时间裕量问题,还有其他问题在里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将CLK和DQS的时序余量加到最大,ddr可以工作到50°。
看来不只是时间裕量问题,还有其他问题在里面。

    你会测量DDR信号吗?如果可以,你测一个读和一个写的眼图给我看看,记得是DQS和DQ的信号,DQ选最长最差的一个。

楼主:
    我们这没有相应的设备,板子是买的别人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