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ape 显示问题

楼主(2013-08-12):
有几个问题,请大神们指点一二
1. allegro 16.5铜箔为什么在win 7中不能显示线条的形式(old style),只能显示点点的形式(new style)?在User peRFormance中设定old_style 好像不起作用。是16.5的原因还是系统的原因?求解决办法。
2. 关于PCB 的假八层,是怎么做出来的?中间加了一层core,不带铜箔的?是不是还相当于把超过3层的pp叠加在一起了?

多谢大神们不吝赐教

楼主(2013-10-20):
已解决,openGL选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openGL选项

请问LZ怎么解决的,我应该是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我的版本是16.6
这是我的帖子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93608-1-1.html

网友(2013-12-03)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openGL选项

openGL选项,如何操作呢?

网友:
谢谢高手们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