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导网表出现的错误,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

楼主(2013-08-13):
cadence Design Systems, Inc. netrev 16.2 Tue Aug 13 10:30:45 2013
(C) Copyright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, Inc.

------ Directives ------

RIPUP_ETCH FALSE;
RIPUP_SYMBOLS ALWAYS;
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;
SCHEMATIC_DIRECTORY '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allegro';
BOARD_DIRECTORY '';
OLD_BOARD_NAME '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01.brd';
NEW_BOARD_NAME '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01.brd';

CmdLine: netrev -$ -i 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allegro -y 1 -z 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#Taaaaaa04968.tmp

------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------

Starting to read 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allegro/pstchip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allegro/pstchip.dat (00:00:00.10)
Starting to read 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allegro/pstxprt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allegro/pstxprt.dat (00:00:00.03)
Starting to read 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allegro/pstxnet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F:/zgc/DOREAL_DECODER V1.0--20130812/allegro/pstxnet.dat (00:00:00.01)

------ Oversights/Warnings/Errors ------

#1   ERROR(SPMHNI-176):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.

ERROR(SPMHUT-115): Pin 'DDR_COMP' for function 'TYPE20' on device 'BCM7581_15X15_BOS_P8MM_35_BGA26' has a swap/pinuse inconsistency.

#2   ERROR(SPMHNI-176):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.

ERROR(SPMHUT-115): Pin 'DDR_VREF' for function 'TYPE20' on device 'BCM7581_15X15_BOS_P8MM_35_BGA26' has a swap/pinuse inconsistency.

ERROR(SPMHNI-170): Device 'BCM7581_15X15_BOS_P8MM_35_BGA26' has library errors.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.

------ Summary Statistics ------

#3  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

netrev run on Aug 13 10:30:45 2013
   DESIGN NAME : 'DOREAL_DECV100_20130812A'
   PACKAGING ON Sep 28 2008 21:55:15

   COMPILE 'logic'
   CHECK_PIN_NAMES OFF
   CROSS_REFERENCE OFF
   FEEDBACK OFF
   INCREMENTAL OFF
   INTERFACE_TYPE PHYSICAL
   MAX_ERRORS 500
   MERGE_MINIMUM 5
   NET_NAME_CHARS '#%&()*+-./:=>?@[]^_`|'
   NET_NAME_LENGTH 24
   OVERSIGHTS ON
   REPLACE_CHECK OFF
   SINGLE_NODE_NETS ON
   SPLIT_MINIMUM 0
   SUPPRESS   20
   WARNINGS ON

  3 errors detected
 No oversight detected
 No warning detected

cpu time      0:04:11
elapsed time  0:00:01

网友(2015-01-04):
我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???

网友:
打开器件,选择View -> Package;然后选择Edit -> Properties;然后看看相同的PinGroup里面的Type属性是否是一样的,如果不需要进行pin交换的话,其实PinGroup这一列可以不用分组的。

网友:
用allegro.dll 的路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