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:关于ORCAD原理图的几个问题。

楼主(2013-08-13):
1.我在原理图中new page

生成的TitleBlock页数都是1,如下图

需要自己手动修改,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?能自动编排页码吗?

2.这里的1.8nf,2nf电容接地有什么作用?

3.100k电阻的弱下拉接地又有什么作用呢?

网友A:
第一點是 ORCAD 問題,第二點和第三點均屬於芯片和設計上的問題。

關於第二點和第三點,我不清楚你是用哪個芯片? 請你參閱該芯片相關 Datasheet 和 application note。

第一點的自動更新頁碼,請選擇dsn文件後,菜單 > TOOLS > Annotate > Action 點選裡面的 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 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點是 ORCAD 問題,第二點和第三點均屬於芯片和設計上的問題。

關於第二點和第三點,我不清楚你是用哪 ...

多谢,学了这么长时间的cadence,到今天为止总算把菜單 > TOOLS > Annotate > Action几个动作搞清楚了,原来就知道一个重置索引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