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高速背板过孔问题

楼主(2013-08-13):
    5mm厚的背板,过孔的多余不用的内层焊盘去掉了,背钻也做了最长的线5英寸左右,仿真出来线的反射还是很大,我想问过孔还需要怎么优化啊,才能使信号的反射小点。

网友A:
    anti pad加大

网友:
    多高的速率?能不能上S参数的截图看看?

楼主:
    6.5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anti pad加大

我没有加反焊盘,因为出的都是正片的铜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没有加反焊盘,因为出的都是正片的铜皮

加大VIA到参考GND距离,减小寄生电容,过孔阻抗和传输线阻抗一致。不仅仅指CAD软件的antipad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加大VIA到参考GND距离,减小寄生电容,过孔阻抗和传输线阻抗一致。不仅仅指CAD软件的antipad

加大antipad,减小pad是减小寄生电容的好方法,不知道您所说“via到参考面gnd的距离”具体指的是什么?还请赐教。另外,信号在过孔上遇到的阻抗时刻在变化,我们也无法保证“过孔阻抗和传输线阻抗一致”。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优化过孔,尽量使其阻抗在传输线阻抗上下波动,并使其波动范围尽可能的小。

网友:
    加大antipad和via到参考GND指的是一个意思,现在背钻工艺也用了,过孔的阻抗和传输线阻抗做到一致还是有可能的

网友:
    你好,能不能把叠构的参数发出来看看。或者加我的QQ,151343695,一起学习

网友(2016-01-25):
    请问能将PCB LAYOUT 的设计思路,如叠层分配、线宽线距、VIA 设计、阻抗线设计、板材选择.....也一并分享出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