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各位

楼主(2013-08-13):
pads导ASC的时候,出现这个,但是,库里面已经有这个的 ,这是咋回事撒??

网友A:
Pads  layout的part type和decal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每个part type都有一个decal与之关联。
一个part type也可以有多个decal与之关联,如电解电容,你可以做一个part type,然后做制作左卧,直立,右卧3个decal,都关联到part type里面,然后在layout的时候,你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切换3个decal而不用修改decal。
当然,多个part type也可以关联到同一个decal,这就是你所看到的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  layout的part type和decal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每个part type都有一个decal与之关联。
一个part type也 ...

多谢了,,呵呵呵,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