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outline 问题?

楼主(2013-08-13):
   我用倒进来的DXF 的外形做板子的OUTLINE不知道,为什么搞不起来了啊,按照步骤来的啊?为甚图中的那个是灰色的,无法选择呢??请赐教啊!初学者!

网友:
1.导入的CAD不是闭合的
2.导入CAD后不能合并在转板框
3.如果板内有开槽,要先板框,在开槽

网友:
一直都是导入2D线后再得新描过

网友:
    你这个如果是9.5可以直接闭合了转,如果不是,要在CAD里面闭合才能转,要么你就重新苗一次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