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层PCB过孔如何快速切换到目标层?

楼主(2013-08-13):
各位,多层PCB打过孔时,如何快速切换到目标层?如6层板,过孔(通孔)要从top层切到第4层,有什么技巧吗?或者盲孔是如何快速选择想要的过孔,如有L1-L2,L1-L4,还有通孔,打过孔时如何快速选择(比如我要用L1-L4)

网友:
    6层板,从TOP-4,先把层对换成1和4  输入PL 1 4,然后切换过孔类型L1-L4。然后你可以打这种孔了。要方便的使用请参考JIMMY大师的宏命令快捷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