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不能实现逻辑

楼主(2013-08-13):
       做了块儿电路板,板上有一块stratix II FPGA,有两种配置方式AS和JTAG. 写了非常简单的代码,将一个管脚(标示为A)置低,该管脚所在bank电压2.5V,代码烧录AS和JTAG都没有报错,测试置低的管脚电压约为2.2V.
      针对问题又做了下面测试
       1. 将A管脚置1 .
       2. 不用A管脚,在软件里的unused pin设置里设成输出接地 。
       3. 将B管脚置1和置0,B管脚的电压始终为1.6V左右。
       测试上面的情况A管脚电压任然为2.2V左右。
       为什么不能实现配置逻辑呢?请问大家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?初次做板,希望大家多多指点,不剩感激。

楼主:
补充:B管脚所在BANK电压标准1.8v

网友A:
电路图和代码发上来看看。
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,或是PIN分配搞错了,又或者是逻辑被优化掉了。
什么也没有,谁也不好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图和代码发上来看看。
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,或是PIN分配搞错了,又或者是逻辑被优化掉了。
什么也没有 ...

代码如下和相应电路截图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entity test is
port ( clk :in std_logic ;
        c ,k_nut std_logic);
end test;
architecture test of test is

begin
c<='0';
k_n<='0';
end test;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代码如下和相应电路截图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
补充下:
        管脚配置忘截图了。如果没有分配正确,那么应该在unsed pins 里面会被置成地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补充下:
        管脚配置忘截图了。如果没有分配正确,那么应该在unsed pins 里面会被置成地。

你那个可能会被优化掉,你看下RTL视图,是不是对的。

用我这个verilog试下,和你这个端口名称多一样。
用AS下进去在上下电,还不行的话,看下配置引脚对不对,可能你接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可能会被优化掉,你看下RTL视图,是不是对的。

首先谢谢zgq800712
        你给的代码还没有试,今天测试了conf_done 信号,始终为低,电压几乎为零。
        检查了电路连接,使用了10K上拉。从这个角度可以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不能实现任何逻辑,因为FPGA始终处在配置状态,没有进入用户状态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conf_done 不能在配置后拉高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首先谢谢zgq800712
        你给的代码还没有试,今天测试了conf_done 信号,始终为低,电压几乎为零。
 ...

还是看MSEL脚电平吧,不会是上下拉多上了,固定在1/2 VCCIO 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看MSEL脚电平吧,不会是上下拉多上了,固定在1/2 VCCIO 。。。。

问题解决:
       通过conf_done发现n_config始终为低,然后发现重载按钮将N_CONFIG始终拉低,四角按钮封装方向有误。按钮重新焊接后FPGA能实现逻辑,通过signal tap II检测逻辑功能能正常。谢谢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