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怎么回事啊,求解???

楼主(2013-08-13):
BGA走线时出现这种错误,连不上去,关掉DRC也没用

网友A:
    请右键-SWITCH RULE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右键-SWITCH RULES

    我知道这个方法,这只能限本次操作有效,走下一条线又报,难道要每走一条线就按一下右键,这没找到根本原因啊,这到底是哪里设置错了,急急急!!!

网友B:
    是不是那一层没做焊盘只有孔,这样好像拉不出线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那一层没做焊盘只有孔,这样好像拉不出线来

    没有啊,封装啊什么的都是好的。还有就是走其他线都是好的,就BGA出现这种情况,很是郁闷,肯定是哪里设置不对

楼主:
    各位路过的大侠们,请你们出出手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啊,封装啊什么的都是好的。还有就是走其他线都是好的,就BGA出现这种情况,很是郁闷,肯定是哪里设置 ...

    最好是上文件来看下

网友C:
    是不是你BGA单独设置规则了连不上,把它的规则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最好是上文件来看下

    这是在论坛下的一个练习文件,我那个没带,跟这个情况一样。请问需要设置什么东西,等长、差分我知道设置,关键是走线连不上去,老报那个。我是个新手,不要笑话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你BGA单独设置规则了连不上,把它的规则删了

你是指哪些规则,线宽线距没问题,等长差分还没设置,还要注意哪些规则。见笑了

网友C:
    在ROUTER里面,选择原则,看他的属性,元器件下面的右下角的RULE LEVEL-DELETE LEVEL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在ROUTER里面,选择原则,看他的属性,元器件下面的右下角的RULE LEVEL-DELETE LEVEL试试

 非常感谢!按你说的,删除就好了。不过还没弄明白哪个规则出了问题,这个选项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非常感谢!按你说的,删除就好了。不过还没弄明白哪个规则出了问题,这个选项是干什么用的 ...

     ,我也是曾经遇到过,前辈这样教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,我也是曾经遇到过,前辈这样教得

 真羡慕你,可以有人带带你,我还处于自学阶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