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的PCB布线 的走线阻抗控制和端接电阻之间是什么关系?

楼主(2013-08-14):
PCB布线 的走线阻抗控制和端接电阻之间是什么关系?
比如有的DSP端接电阻33欧姆,此时PCB走线阻抗一般控制为多少,才能和这个33欧姆电阻匹配??

网友(点评):
DSP 的什麼接口(Port)???

楼主:
比如 TMS320C6748的DDR 地址接口?

网友(点评):
嗯...啊...耶...水平不錯的一個問題,先讓子彈飛一會兒~^_^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答案

网友:
建议不要端接电阻,直接连,尽可能的短,等长也不要太苛刻。

网友:
TI dsp 外挂ddr 都是很高速的,这部分走线都没有高手比较熟吗?

网友:
比如有的DSP端接电阻33欧姆,此时PCB走线阻抗一般控制为多少,才能和这个33欧姆电阻匹配??

== 正常的 DDR 端接記得好像沒有 33 ohm 這值,理論上完美的並聯端接電阻 Rtt = Z0 ( 走线特性阻抗 )。

网友(点评):
EMI 過不了的時候就有人開始亂搞了!>_<|||

网友:
    肯定有,只是没冒出来罢了

网友:
    看你的端接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了,以下文档供你参考。

楼主:
    to  kobeismygod,噢 ,这样,

看到这个图,
这个图是 TMS320C6748和 MT47H64M16HR之间的连接
    CS_N
RAS_N
WE_N
CAS_N
CK_N
    CK(时钟,差分对)
CKE 中间加了22欧姆的电阻,
    数据线之间加了22欧姆电阻,
    地址线 是直接连接的
    PCB的走线  单端信号(比如数据线包括电阻的两端的迹线)的电阻  应该控制为50欧姆,差分对(包括电阻两端的走线,蓝色=字EDA365下边的那个就是,)应该为100欧姆吧 ?
地址线是直接连接的单端信号,应该控制阻抗为50欧姆吧 ?

楼主:
    还发现个问题:
    差分对走线 在中间信号层 宽度是4.3mil,在顶层和底层是7.1mil,
    是因为 微带线(在板子表面),带状线(在板子内部)的区别,才这样设定宽度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还发现个问题:
差分对走线 在中间信号层 宽度是4.3mil,在顶层和底层是7.1mil,
    是因为 微带线(在板子表 ...

是因为参考的层不同,所以线宽不同。

楼主:
    PCB板厂的 意思是 对于差分对可以  提出 线宽和线距为多少的 走线 差分阻抗控制为多少?
但我发现有的板子中间层走线的线距和top层的线距 是不一样的,如何提对差分对的要求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to  kobeismygod,噢 ,这样,

看到这个图,

CKE(clock enable)和其他地址命令线是一样的,而且CKE就启动的时候一个从低到高的信号,这个信号是不需要加电阻的,估计你们的设计者以外是时钟信号。
    CK和CKN之间的100欧姆电阻加的地方不对,应该在内存一侧。

网友:
    首先,要不要做终端匹配,需要看你的走线是不是可以构成“传输线”,传输线的定义你可以到网上查一查,应该是信号上升时间与信号传输延时要满足一定比例关系,还有一种说法是线长如果大于电长度1/3就要按传输线考虑。再一个就是匹配的阻值,这个和芯片的PHY也就是输入输出电阻以及线路的特性阻抗(ZO=L/C开平方)有关系的。至于你说的不同层走线宽度和间距不一样,这个是有可能的,因为每一层的线路环境是不一样的,所以要满足一样的阻抗要求,layout设置应该也是不一样的,这个应该不用你管的,你只要告诉板厂,你要的阻抗是多少就OK了!

网友:
    依稀记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:
    处理器端口输出阻抗=走线阻抗+端接电阻值+接收端器件端口阻抗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