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 中仿真DC-DROP中,怎么设置sink!

楼主(2013-08-14):
求大神求教啊!

网友:
在电源芯片的电源输出脚和地脚上放一个siwave的电压源。
在负载芯片的电源输入脚和地脚上放一个siwave的电流源。

网友A(2014-01-28):
如果电源网络经过电感或者fuse再到负载,那怎么把他们link进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电源网络经过电感或者fuse再到负载,那怎么把他们link进去?

电感加可以加电感模型。你可以用s2p,也可以自己指定1阶RLC模型,不过只做DC DROP的话,查一下datasheet,输入DCR和电感值就可以了

网友A:
电感可以认改值或者加模型,但是fuse siwave好像认不了,fuse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可以认改值或者加模型,但是fuse siwave好像认不了,fuse怎么办?

道理是一样的
generate on component  选择生成resistor就可以

网友A:
就是说在fuse上建个port,给个相应的阻值,这是最合适的做法吗?跟把fuse删掉放个电阻一样吗?sigrity是先关联前后网络,再interconnect,给阻值,感觉这样更靠谱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说在fuse上建个port,给个相应的阻值,这是最合适的做法吗?跟把fuse删掉放个电阻一样吗?sigrity是先 ...

port?
generate on component可以直接生成RLC的,不是port。

网友:
哦,好,等上班看看。再问您个问题,就是我的电容有很多是pc,ec,mc开头的,siwave都不认,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导进去呢?

网友B:
很好办啊
在brd file里导出cmp文件
然后进入编辑,吧PC,EC,MC关键字全部替换为C
在导入cmp文件就行了

网友:
哦,这样子,谢谢!之前都是allegro直接转成siwave文件了,没分别导anf和cmp文件。不知道这两种导法区别在哪?但是硬件做图时可能有电容已命名c54,然后还有叫pc54 ,mc54的,直接替换就重复了,是不是只能让硬件改名了?另外在星空网站看到说改ansoftlink里一个文件的内容,把pc,mc等通过footprint归类,但我试过没成功,不知道是操作出错还是咋样?你有试过那种做法吗?

网友:
没什么区别
直接专程siwave也是通过skill写成导入anf和cmp。
这里只是要你自己手动导而已。
星空的方法我没试过,但原理应该是因为,因为siwave一般是通过识别ref来确定mapping的

网友:
嗯,那就手动导吧,非常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好办啊
在brd file里导出cmp文件
然后进入编辑,吧PC,EC,MC关键字全部替换为C

刚看了一下,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打开CMP文件编辑呢?我用写字板打开的,搜索不到PC开头的电容呢。
E_CAP
 B_CAP "C_L34" "C_C0805_22UF_10V"
    M 1024 16 16 5 2240.000000 7560.000000 270.000000 C_C0805_22UF_10V C_L34 1
还请再麻烦说一下用哪个打开呢?

电容

电容

网友B:
notepad就可以了
E_PINPLATE
B_PINPLATE "PCXX" "MFR PN"
X 363 2 2 226 651.070000 1102.390000 90.000000 MFR PN PIN NO1
X 363 2 2 226 681.590000 1102.390000 90.000000 MFR PN PIN NO2
"???"

替换pinPlate为cap
PCXX改为CXX
修改完,导入后,再删除掉一些不必要的discrete componen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otepad就可以了
E_PINPLATE
B_PINPLATE "PCXX" "MFR PN"

我的CMP文件中已经是
 E_CAP
 B_CAP "C_B139" "C_C0805_22UF_10V" 这样的,在BRD导成CMP文件时里面就没有PCXX、ECXX等,所以无法按照你说的方法修改啊?
下面是我的CMP文件,还请帮我看看。SIWave 7.0版本,Ansoftlink 4.2, Allegro 16.3。

CMP文件

网友B:
这个文档本来就是可以直接导入的,导入后就是电容属性,有什么问题吗?
还是说你原本的PCXX丢失了?应该是不会丢失的,无法识别的元件都会识别为discrete componen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文档本来就是可以直接导入的,导入后就是电容属性,有什么问题吗?
还是说你原本的PCXX丢失了?应该是 ...

是这样子,我导入到siwave后在电容栏的local没有pcxx,pcxx在discrete device可以找到,但是在这不能赋值呀?

网友B:
discrete device的属性是B_pinplate和E_pinplate
款且你这个文档里没有PCXX

你这个文档我导入了,显示的是电容属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iscrete device的属性是B_pinplate和E_pinplate
款且你这个文档里没有PCXX

我的原始图是有很多PCXX的电容的,我通过Ansoftlink导成ANF和CMP文件或者是直接转成SIW文件都在电容Local中没有PCXX,因为之前听你说可以去CMP里面把PCXX改成CXX,但是CMP里面没有PCXX,所以没法改呢,现在是PCXX的电容都在discrete device里面可以找到,但是这个地方的不能赋值编辑呀,我的疑问就是怎么样能让PCXX的电容在Local里面也可以认到呢?谢谢你的指导!

网友:
转成SIW后为什么会有discrete的PCXX呢?你直接从你包含discrete元件的siw里导出cmp修改再导入吧

网友:
我的确实是这样,PCXX的电容都在Discrete Device下面,你的BRD如果有PCXX,导入到SIW那PCXX不在这吗?按照你的思路,做了下试验,首先E_PINPLATE和B_PINPLATE 要改成C_CAP和B_CAP,其次把这几行剪切到该型号其他同类电容的附件位置就可以认到了,不需要改PCXX为CXX。不过容值总是默认的1e-07,还需要再编辑一下。感谢你的帮忙!

网友(2023-05-08):
引用 网友B:
很好办啊
在brd file里导出cmp文件
然后进入编辑,吧PC,EC,MC关键字全部替换为C

前辈,我正在学习siwave仿真,想请教一下关于如何设置configure DC IR Drop Analysis中的电流源,请问是基于什么条件去设置电流源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