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中,这种露铜表面焊盘是如何放置的?具体有什么作用?如图.

楼主(2013-08-14):
箭头指示的地方.分别显示TOP与Bottom铺铜图.

网友A:
这是MARK点,用于贴片机贴器件时定位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MARK点,用于贴片机贴器件时定位用的。

如何来放置MARK点.找了些PCB板子看了下,有的板上也没放置MARK点.

网友:
    有的放工艺边了。。

网友:
    一般放对角,一面2颗,一共4颗。
    稍微严格点就一面放3颗,基本都放在角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