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LP生成的封装用PADS打开后发现丝印很细?哪里可以设置好?

楼主(2013-08-14):
如图:丝印很细?是在LP里面设置还是需要在pads里面改?

网友A:
那个不是丝印, 那个是 Placement Outline.
这小的元件, LP 没给你画 Body Outline.
可以自己加上.

楼主:
明显是看错属性了,那些不是丝印。。。

网友A:
另外, 你把 Layer 26 上颜色看看, 是不是画到 Layer 26 去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不是丝印, 那个是 Placement Outline.
这小的元件, LP 没给你画 Body Outline.
可以自己加上.

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 你把 Layer 26 上颜色看看, 是不是画到 Layer 26 去了?

是。。。
很奇怪,怎么会在L26和L20上?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。。。
很奇怪,怎么会在L26和L20上?什么原因呢?

在 LP 中可以设置 Silkscreen 为 Layer1.

网友:
还有 SilkScreen Name 也设置到 1 去.

不错 但是一个电阻的封装还需要自己建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 LP 中可以设置 Silkscreen 为 Layer1.

感谢回复。
这样做了封装之后,如果不同的封装丝印指定的层不一样,会出现什么结果?在出gerber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指定很多层才能把丝印凑齐?
麻烦解答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感谢回复。
这样做了封装之后,如果不同的封装丝印指定的层不一样,会出现什么结果?在出gerber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指定很多层才能把丝印凑齐?
麻烦解答一下。

对,要把很多层凑一起,比较麻烦,所以做自己的库时要规定好。

网友:
自己手工补充优化下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