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:为什么我的offpage跟别人不同?

楼主(2013-08-14):
我用的是16.6,画的是这样子的

但是我看网上有人的是这样子的,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A:
黑色的不是OFF PAGE而是PORT,早期OrCAD是用PORT來跨頁碼,後來才細分出來OFF PAGE。
OFF PAGE是應用於平坦式的電路圖。PORT是用於模組式或階層式電路圖的跨業連接。
OFF PAGE不帶有屬性連接,PORT則會有不同的屬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黑色的不是OFF PAGE而是PORT,早期OrCAD是用PORT來跨頁碼,後來才細分出來OFF PAGE。
OFF PAGE是應用於平坦 ...

嗯?不太懂,我的电路图结构是这样子的。

那我是平坦式的还是层次式的呢?
我是否需要改成port呢?
还是我现在用这种offpage就是正确的?

同一个页面间,也可以用off page吗?我看到有的电路图是这样子的。

网友B:
你这是平坦式
页面之间就用你这个,不用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平坦式
页面之间就用你这个,不用改

3Q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