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发现一个PADS LOGIC的缺陷

楼主(2013-08-14):
在建立PART TYPE输入管脚功能名时,出现以下错误:
“管脚编号 X 中包含错误: 管脚编号长度必须介于 1 与 40 个字符之间。”

很多引脚复用的器件,在建立PART TYPE输入管脚名时,40个字符根本不足以描述管脚的功能。这算不算一个低级缺陷?再低档的软件也不至于限制文本输入长度吧

网友A:
那个 NAME, 不是 Description.
Name 都是比较短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 NAME, 不是 Description.
Name 都是比较短的.

我说的就是NAME,它是默认显示在原理图上的,一个引脚复用的MCU,几个功能名轻松就超过这个长度。

楼主:
发现这个问题的缘由是从ORCAD转了一个原理图过来,发现引脚名居然自动被截短了。很多7-8个功能名的引脚最终被截短到只有3-4个被显示。

网友B:
正常就连高端DxD也一样有限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常就连高端DxD也一样有限制。

DXDESIGNER也有这个问题?

网友:
是的管脚名不能太长,